一台新蓝15寸显示器

楼主(2011-02-28):
一台新蓝15寸显示器
故障现象是,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屏幕闪一下就黑了。再打,重复。
要把显示器的电源线拔掉,过五分钟的样子,再开就正常了,而且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哪个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电原  高压板 灯光都有可能吧

网友:
先从电源下手。

网友:
这种翻新的机器,一般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是啊,先看电源,实在不行就换个电源板吧,一个电源板没有多少钱,大概在30来块

网友:
是啊,先看电源,实在不行就换个电源板吧,一个电源板没有多少钱,大概在30来块

始初 -2 重复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