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简单维修

楼主(2011-02-28):
【今天有空了】今天修了台IBM T60。问题;不开机
   拆机发现有点进水,处理后无果,。
  用表量了下第一个管子没过。打开图纸和点位

Q34的S级和G级都是20V,后来量-PWRSHUTDOWN没有,往后查,这个信号是u61发出的,它没发出就查它的工作条件。
在这里首先先查的就是VREGIN20

发现这里只有1.2v,正常应该是20v,打开点位这里是与D23,D19等几个地方相连

飞线后,上点待机出来了,开机后一切正常。还好没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学习下, 真是 高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判断准确,佩服!

网友:
别说没图纸,就算给我图纸我也看得一头雾水...我现在的现状是多而不精,什么都会点,能处理大部分普通问题,碰到复杂的就没辄了..

网友:
思维缜密,有时间向您请教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主的发表,好实例!

网友:
说的通俗易懂!

网友:
LZ高手啊,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种技术

网友:
通病了~~~~~没有待机很多都是到tb没有供电 ,10欧的电阻很容易损坏

网友:
主要思路特别好,学习,

网友:
又好又快,做的不错

网友:
基地实地讲过T60的时序,保护隔离电路的几个条件,楼主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看着电路修电脑真舒服。。以前一遇到无待机就头疼。。

网友:
到了第一个20v电压就结束啦,很明显还没看过瘾嘛。。。

网友:
高手呀  呜呜呜呜

网友:
刚修一个R60,故障点与楼主的差不多,U61 20V供电滤波对地,烧断F5

网友:
怎么看懂电路啊,一直是我头大的问题,哎,LZ真的不错,

网友B:
楼主维修思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
LZ说是简单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不简单。
能修的出来就简单 如果修不出来就觉得难

网友:
有别的没,

网友:
我碰到已经有3台了,不过隔离管TB主供电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