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这样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2-28):
本本型号清华同方超锐F5600S,故障如图中所示,进系统后就花屏。在开机自检时正常,进BIOS正常,安全模式也正常。不知是屏本身的问题,还是主板显卡问题,或是信号输出有问题?各位大虾可请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补充: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
屏的型号:LTN141XD-L01,最早是屏不亮,后来查出是灯管与壳短路了。
就是这款显卡SiS M661MX  ,内存有2条,单独插1根,现像是一样的。
重装系统,安装官方驱动,故障依旧。
没有条件换屏来试,接口和其它屏都不一样。感觉会不会是屏的驱动电路?

SIS M661MX 中间黑了一圈,有可能是芯片坏了吗?

找到了这个本的图纸,应该可以确定不是M661MX坏的问题了。中间还有个SIS302ELV,测了半天,对地阻值似乎也正常,供电电压似乎也正常,LVDS-L0N、LVDS-L0P、LVDS-L1N、LVDS-L1P、LVDS-L2N、LVDS-L2P,其它都是1V左右,LVDS-L1N是1.8V、LVDS-L1P是1.6V,这2个电压是不是不正常?外围电路似乎也正常,没有示波器,进一步的原理也不了解,
等待高手解答啊。。。。。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屏的概率比较大,显卡有问题一般都是竖线花横着花一般都是屏的问题,换块屏看看!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在外接看看还花屏吗,如果外接也花屏就是显卡,如果外接不花屏了,就换个屏看看.

网友:
外接看一下花不花 不花的话先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你先看看驱动问题不,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就拿热风枪吹一下显卡看看,如果好了,那么肯定是显卡问题了,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加载了显卡所以就是这样也有可能的,要不你在试试在安全模式下把显卡驱动卸掉看看还花不,先做个排除

网友:
这个就是显卡的问题,你不打显卡驱动就不会这样,你试试

网友:
先考虑显卡问题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下把驱动删咯!然后在进去看看,

网友:
外接正常吗!试试了吗!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安全模式正常的话  ` 基本上就是显卡了  `因为安全模式里面不加载显卡驱动` 先换官方驱动` 如果还是不能解决就是显卡硬件问题了  ``

网友:
典型的显卡问题v

网友:
到官方下载显卡驱动装下,再不行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你不加载显卡驱动进系统试试看

网友:
呵呵,人气还是很足的,很多人一起讨论,真是很JD啊。
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去掉驱动后,进系统也是正常的。一加载驱动,就这样了。

网友(点评):
显卡驱动不匹配吧,安装官方驱动,还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你重新装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没有条件换屏来试,接口和其它屏都不一样,我下班后把型号发上来。感觉会不会是屏的驱动电路?

网友:
遇到过 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先卸载驱动诶                         集显的话 换条子试试

网友:
楼主说了外接正常,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集显的呀,同方超锐F5600S   SiS M661MX  换内存试下吧

网友:
就是这款显卡,内存有2条,单独插1根,现像是一样的。
重装系统,安装官方驱动,故障依旧。

网友(点评):
1.如果用的GHOST系统,请勾掉所有的驱动,装好系统第一时间装好官方显卡驱动重启试试。 2.如果不行,你就换张屏试试。 3.这款机器是没有显卡的,北桥集成的显卡,GBA也是要熟练的,那就不要怕麻烦先重植再更换!

网友(点评):
还有进系统后才花屏我遇到的不是显卡问题多而是显存,所以请不要再用他的内存试了,换根新的内存试试看!

网友:
接个外接跑下3D看看能不能过能过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把显卡的驱动先删除,看看问题解决没?

网友:
经验告诉我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的面大

网友:
我的手上也有这么一块板子是LENOVO的,切换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但是本机就要不停的闪,LZ如果解决了请通知下小弟

网友:
我还是觉得是屏的可能性比较大,屏和显示器是同屏输出,共用显卡,只不过LCD和VGA输出电路不一样。主板和屏手头上没有电路图,原因也不好找。附屏的照片。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大

网友:
显卡有问题呀

网友:
查320ELV,93脚VAGCLK,对地短路。本子太旧了,如果要换芯片就不值了。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显卡的问题,或者是CPU旁边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你可以先在CPU旁边加两个330的电容,如果不行再做下显卡。基本上就解决了

网友:
排除屏和屏线的问题,再排除显卡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LVDS芯片的问题,型号是SIS 302LV吧,后面字母好像是这个,我记不太清楚了,是长方形的,四面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