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的方正,屏幕有点白,能看清桌面

楼主(2011-02-28):
代换驱动板可以,不知道驱动板坏在哪里,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一般是查供电,然后写程序,最后再换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12v   3.3v都有,该换那个芯片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兄弟说的,一般是MCU问题,你看看,不行的话就换吧,给客户报点价格不就行了

网友:
你可以先用通用板吗,维修的话你也先刷一遍程序再说.

网友:
驱动芯片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缺少某个视频分量信号的,状况类似隔层细白色纱网是吗?如果是主要问题在驱动版,MCU,存储器和VGA输入以及驱动板到屏幕的电路都检查下。

网友:
最好就是先用通用板测试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更新驅動板嗎 有更換新品 才能確是是(驅動板或是屏的問題)
我覺得是(屏)的成分很高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的事吧

网友:
楼上几位看帖都不认真,LZ已经用驱动板代换确定是驱动板上的问题了。这个问题直接换驱动板划算,换MCU算下来不会减多少投资。

网友:
最快的方法就是换高压条,修的利润不发的话,就没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對不起 確實是沒有認真看帖

网友:
可能是24CXX的問題

网友:
更換24cxx的芯片

网友:
换驱动板可以就换,简单又快,如果是自己的或一定要修,就换MCU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