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1-02-28):
请问一下主板按开关不能开机,但强制触发能正常显示进系统,开关角有3。3V电压,请问这一类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开机线路有断线、或I/O挂、

网友:
你看一下,机箱线是否有问题,先软后硬

网友:
在主板直接点,能亮的话就检查机箱线路了

网友:
跑一下开机线路

网友:
先检查一下机箱的开关哦

网友:
用手点了没?

网友:
应该是ATX14脚的线路断线或者I/O接收不到触发信号

网友:
应该是,I/O 坏了。

网友:
强制开机不显你就麻烦了,南桥,I/O总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