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7300GT有信号输出但不显示。

楼主(2011-02-28):
GPU加焊过,指点一下细路。
不显示

网友:
行场信号线路无问题,一般是BGA了

网友:
有道理,BGA。

网友:
先看看bios有没有问题 然后再干芯片

网友:
这种情况发生在7300上,那就是癌症

网友:
行场信号我量过没有问题,GPU我也加焊过了呀。能是坏了吗。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BIOS错

网友:
怎么样是不是废了

网友:
7300/gpu挂了。

网友:
BGA biosIC 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