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 开关无反应 有个原件发热,有图

楼主(2011-02-28):
  论坛里的大虾指导一下,一个国产的显示器,接到的时候插上电源完全没有反应,不知道怎么弄的,现在显示器插上220V交流电就白屏,按键开关没用,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检测,我比较菜,希望大虾们详细一点的指教,下面是附图:

网友(点评):
这个是5V转3.3V稳压块,发热肯定是3.3V有短路现象

网友:
驱动板芯片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去找专人维修好了·····配件不够··

网友:
电压正常吗???

网友:
查屏电路电压 还有屏升压是否正常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啊,先量下电压看正常不,不正常就把电压修出来。

网友:
呵呵呵,1117后级有短路,应该好修的,怎么就让人切菜了呢

网友:
5555555555谢谢论坛里这么多大虾帮忙,,我很郁闷啊!!!把顾客的屏都修坏了,拿去电脑城找人修,人家看到机器都坏了,修都不修了,,我难过死了,一个小小问问的显示器,被我修成了癌症,,我悔过,我以后再用不动板子了,直接来就换板子,能点亮就吃票子,不能点亮就找人修,,,原谅我吧···

网友:
可能是主芯片坏了,短路所以发热

网友:
测量1117的引脚,如果有5V和3.3V,就重写一下程序看看,如果还不行,就换一块,这种通用板很多的。。

网友:
换块板就行啦

网友:
怕个P啊,越怕越不敢搞技术怎么上去?以后搞什么记得先把屏线先摘下来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应该是个稳压块,可以用1117代替

网友:
学习学习了,我正也遇到一个白屏的还没动手去修,正考虑怎么下手呢。

网友:
現在先吧  117斷開往回查 就可以找到故障點

网友:
1117  或后级有轻微短路  看看1117电压输出是否正常  输出电压在正负0.1%

网友:
错了  在输出正负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