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开掉电

楼主(2011-02-28):
海尔W66开机掉电,诊断卡档20掉,各电压正常,CPU电压为0.9好像有点不正常,加焊CPU供电芯片,好了几天又返修了,北桥做了故障还是一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 CPU_VID 是否正常,

网友:
故障是CPU 不工作  还是内存不过啊?     W66 是独立显卡的把。
  是的话 应该是显卡把

网友:
修过一次,直接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