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字体边缘有拖影

楼主(2011-02-28):
显示如上,黑色字右边有会较亮的尾影,不知道这个怎么搞定,应该从哪儿入手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问题?用的是台式电脑还是笔记本?台式电脑的话也可能是数据线问题,曾经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是VGA数据线问题

网友:
对,是数据线有问题,你先查看一下数据线吧

网友:
换了一根数据线还是一样,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