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G31用GHOST装完以后进不到系统黑屏

楼主(2011-02-28):
一块七彩虹G31用GHOST装完以后进不到系统黑屏。

网友:
你问题也不描述清楚,在ghost之前是好的吗,如果是好的,那么就是你ghost集成的驱动问题,你可以慢装试试,就是一步一步的装的那个。

网友:
有点主板如果你装完系统之后 要黑屏的话 你可以考虑哈 在下次安装时候把显卡驱动去掉如果不觉得麻烦可以试着用安装盘

网友:
换个分区软件重新分一下区再GHOST看看

网友:
ghost的驱动有问题,装ghost系统时不要装系统带的驱动,下载官方版本的驱动装就可以了。

网友:
驱动问题  到官网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