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盘烧掉了,求助中。。。

楼主(2011-02-28):
各位大哥帮帮忙呀,我的U盘是日立的,16G,里面还有很多重要资料,在一次接在1台机器前置U口上拷东西,那个U口有问题,结果U盘挂了,接在别的电脑上也发现不了硬件了,后来拆开看,没发现烧的痕迹,量了一下,供电电路正常,换了晶振也不好使,判断是主芯片烧了,找了一个同型号的主芯片,换上以后,偶尔好使,偶尔不好使,不好使时用手碰一下晶振的引脚就会好使,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呀,不能总用手指控制呀,并且也不是每次手指碰都好使,有时要碰好多次才起动一次,

网友:
你用U盘芯片检测工具看看,如果能检测出来主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能找到主控的话你就在网上看看有没有你这个主控的量产工具,不过先说明如果量产了,那么你数据就没有了,U盘有可能就因此好了。你先看看先吧,如果资料很重要那么你就不要量产,不到非要量产的时候就不要量产,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肯定没有焊好,吧主控重新装一下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接触不良,虚焊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主芯片空焊或者晶振旁边的电容有问题了 我想你主芯片都可以换 那两个电容也不成问题吧    但感觉芯片空焊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您是用户?
问这样的基础问题?

网友:
数据靠出来就再慢慢拷,U盘不要放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