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进系统掉电后橙色灯报错6短2长

楼主(2011-02-28):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东芝M2机器,说进WIN7系统进了一半就断电了,上可调电源亲自试了一下掉电,再开开不了,这时橙色的指示灯报错,是电流为0.00A,不能再触发,拔电再上电又可以触发,这个能进入系统了,跑个SP2004很久也没有掉电,试下重启看看怎样,重启后电流掉到0.00A上不来了,同样橙色灯也是一样的短闪6下长闪2下,不能再触发,有没有人修过这种问题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从这种现象来看是掉电保护了,你可以检测下掉电后公共点电压正常么?估计你这个掉了后公共点没电压或者很低,因为你拔了再插就能解除保护,有可能后级有轻微短路,也可能IO虚焊

网友:
是不是CPU座后面有个大电容的啊?如果是就换一个再修别的

网友:
M2的机子用的是15V的适器配,拿掉电池。先查一下适器配电压正常不,还有网卡。

网友:
M2的机器,拿掉电池,看适配器15V电压正常不。楼上的别不动就大电容,这个机子不是07-08年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