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40G简单修复

楼主(2011-02-28):
旭日
N440G
进水的机器,情况是不开机,拆开发现待机3V.5VTPS51120已经发白,用酒精刷过入烤箱烤了3小时,拿出后量了下各个电感对地阻值,没发现短路。仔细观察外观发现有断线,U422脚烧断线dcbatout 19V供电
飞线补好,插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大电流0.468A 断电接着查,发现3V 5V的上管GS级短路,直接换掉上管(一般管子都是上下一起换,这个有侥幸心理)。插上可调电源故障依旧,直接拆掉所有mosU14

上电 电流0.004军哥说还是不对,觉得还是U4问题但是连续换个了3个但是都是同样现象,因为都是旧料,所以只能待料。
第二天早晨想想3个料都是一样现在这个几率不是很高,于是从新查了两个EN,发现电压只有0.4V感觉不对,
电路图找到
D7 10.8v
0.4V ,顺便断电量了下阻值待机状态3D3V_AUXS5对地短路,

惊喜。查了线电路图直接是ECBios供电,而U4EN 都是EC发出来的 准备用电击法,毕竟在工厂只要是对地为0 基本都是电容,军哥说直接拆了EC,拆了以后发现不短路,毕竟外面的板子修的少,回头查了下3D3V_AUXS5信号,居然是U4发出来的,汗!以后拆了芯片要对着图纸量下阻值才行,如果昨天注意下早发现
题了。最后感叹下发帖要是能像WORD 一样编辑就好了

网友:
我是菜鸟。。看到最后还不知道那里出故障了

网友:
状态3D3V_AUXS5对地短路,

下次发帖写明白点 哈哈

网友:
今天接个宏基小机器 烤拷就好了 呵呵

网友:
为什么我烧总能烧出io来,换起来麻烦死

网友:
说实话我真的没明白你的 说的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