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白屏

楼主(2011-02-28):
接修一台明基显示器开机灯不亮,检查电源管和1200AP坏,将其更换后可正常开机,但显示LOGO后马上屏变白,通过交叉确定是屏问题,开机瞬间屏电路上AVDD电压从16V 降到4.7V,请教大家有修过这个问题吗?应该从那里入手?

网友(点评):
估计是AUO那个大芯片挂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点,最好点一下屏,先排除屏是否有问题,无就查驱动板...

网友:
加焊一下屏的主控,看看是不是虚汗了
  或者是摸摸 看有没有发热的原件

网友:
这个好像没办法修了 是屏边上IC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已经确定时屏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工厂修过,这种问题一般是板子的电压有问题,用的是AUO M170EG01的屏

网友:
补焊屏芯片  不行的话就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確定是屏壞(但是可以修)
故障原因是LOGO漸漸變淡到沒有為止
請問樓主 是不是這樣

网友:
先确定一下屏有没坏

网友:
找处驱动板.试一下.先确定是不是屏.再决定怎么来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LOGL变淡,最后白屏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通过OK的驱动板已经确定时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AUO的屏只要有芯片都可以修好。

网友:
如何用通用板点一下效果下基本可以确定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樓主您修好了嗎

网友:
屏这东西有时候把上面芯片全部换了还是一样    试修了不低于10片屏    只有一片三星的换芯片后正常   其他都没有整好     修屏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這個問題不難修

网友:
维修确实是在黑暗中前进!!!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了,,,屏电路的供电有问题,IC应该没坏。。

网友:
楼主都已经确定是屏板电路问题了     你们还让他点什么屏啊   可以加焊或换屏板芯片试试

网友:
是屏坏了,就不要再叫楼主点了。能修就修,不能修就算。别浪费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这么认为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什么问题呀?我的也有一块是这个问题

网友:
最后放弃维修,屏电路上的零件都没有

网友:
楼主出来说一下 修好了没有 还有就是楼上的说能修 请问是怎么修的 ?  想和大家探讨一下液晶背板电路的维修方法 (我说的背板不是驱动板  是液晶和液晶玻璃想连的那个板 就是楼主拍的那个板,修液晶好多年 就是屏电路没有整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F:

放弃维修了,在工厂维修屏电路一般是接直流电源看电流修的。

网友:
典型的少负压

网友:
回复 网友G:

AVDD十几伏电压变几伏了,开机瞬间是好的,这路电压不正常所有的电压都不正常VGH高压、VGL负压、VGAMA电压都要由AVDD产生。

网友:
LZ还没搞定啊!要不寄过来我帮你修吧!

网友:
退给客户了

网友:
修屏难度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工厂修板子基本是换件,改天发个维修屏电路的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
我有个和楼主一样的屏,也是FP71G的,本来故障是高压板,修好后,用了两天就白屏了。查看了屏电压,AVDD只有4.8V,VGH,VGL都为零。是AUO-020和MAX1518组合的。

网友:
一確定是電容(惹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