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问题 在线救助

楼主(2011-02-28):
一块7300显卡 有个电容的正极对地短路 我把和它连接的元器件都拆了还是短路 这下怎么下手呀 我测显卡主芯片上的电容有一边全部对地短路了 是不是芯片问题呢
芯片
显卡

网友:
芯片挂了

网友:
显卡对地1-2Ω是正常的、不要误诊。仔细一点

网友:
响声00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