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是 如何 修这样的板子的 ???

楼主(2011-02-28):
hp  nc6400  故障现象   客户说按开关  不亮屏  接机  后 接可调电源  没有待机电流   郁闷中  客户说用他的适配器可以开机的啊   不信   。。。。。。插上适配器 果然按开关能触发  晕  这个是什么故障啊  以前 听说过 HP6400的机器有这样的故障  所以不管了 拆机 拆机后发现 板子 有好几处 进水的痕迹  就给客户说 先放这里 看看 吧     客户答应  走了  这可犯难了  《主要是不能用可调电源,看不到电流跑到哪里》   这可怎么办啊  想在电源口飞线  可是机器太多  没有时间搞  一放3  天多  客户打电话 询问机器的情况  由于 没有看呢  就给客户说进水进的太多 修不好 了  换板子吧   报价480  元  客户很高兴的接受了   淘宝订购了5块过来   用可调电源试了下  有3个没有待机  但是用适配器  能开机 那两个都正常  用适配器 能开机 很正常   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家 修HP  nc6400的  可调电源不能用的怎么修的啊 ?有什么高招???

网友:
白捡的啦,线嘛还是要弄好的,这种机器不在少数,没有工具你怎么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怀疑这个机器的那个 电源适配器的电源反馈脚是不是在捣鬼  请高手不要见笑!@

网友:
HP有些机子要在可调电源插头前面加个专用头,但有时触发后显示电流也不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种转接头 哪里有卖的啊?

网友:
基地淘宝有卖

网友:
回复 网友D:

给个 连接 吧   我看看

网友:
主板接口19V 跟6V那个个针直接连起来就行了,我们都试过,不需要分压也可以用的.

网友:
中间针连个100K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