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急,进BIOS几秒死机,有时能进系统,有时不进死机

楼主(2011-02-28):
一块雷霆915GV的主板,INTER芯片组,进BIOS几秒后就死机,有时能进系统,有时进不了,而且进系统后重启电脑必定卡在DHCP:/这里不走啦,死机啦,网上也没有找到相应的BIOS程序,发现南桥和BIOS附近元器件,明显比其他的地方热度大,这是怎么回事,主要是能认硬盘时读时不读,重启不读死机现象,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南桥有轻微损坏。

网友:
新手过来看看  学习  学习

网友:
你换内存试试看看  ,不行的话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测一下南桥的供电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好几次。

网友:
拆外设,网卡

网友:
考桥 考U 座

网友:
你看下南桥的温度正常不,这种问题 我觉得南桥的问题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