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主板时加电时不加电

楼主(2011-02-28):
主板型号MS-7101     865GVM3-V
故障是:时加电时不加电
技术员拆下主板说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给我主板的时候 是裸板  我空载加电正常   点了好几次都没问题   唯一有点疑问就是  诊断卡+3.3V的灯亮了,但可以加电 我测了PCIA14 有3.3  我要了客户的CPU 故障立马出来了,3.3V灯狂闪。吓得我立马把电源,因为看过基地同行的帖子 3.3狂闪 电源炸了,我以为我的电源不行,换了一个新的 ,故障一样。带U测量PCIA14 电压高高低低不停的变换,第一感觉是拉低了 ,摸摸网卡 南桥 MS-7 等 不热 打A14阻值正常 桥用该没坏,顺A14跑了MS-7到 20 和40脚 看PDF那是供电脚,拆了还闪,网卡拆了还闪,于是反向向5V转3.3差  跑到一个P2103HVG 是个8腿的双MOS管 第三角连A14  换了一个 后 3.3不跳变了  焊会网卡和MS-7  加电正常了 很稳定.'

有个疑问就是  空载不加电时3.3正常,就是诊断卡灯亮能开机,放上U后不加电插上电源3.3就狂闪且不加电老大们解释下把?谢谢

网友:
MS-5  控制 CPU 电源IC 的 反馈没收到 估计虚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是MS-7  不是MS-7的事  是 5V转3,3 出问题了

网友:
为是么 大家修主板 都有图纸看啊!!图纸我 还看的不怎么懂啊!!师傅们能不能指导下啊!!!

网友:
对啊。。俺也不会看图纸哦。。

网友:
图纸在哪里下载,或者软件在哪里下载?

网友:
主板图纸应该没得下载吧

网友:
这个双MOS管可能是内部微短,带负荷就问题出来了,所以就是你说的这种现象

网友(2012-05-11):
这种故障应该很少见到吧,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