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sata硬盘问题

楼主(2011-02-28):
sata硬盘有了3.3v和5v供电还是不工作(盘片不转动),请问sata除了有供电之外还要不要其他的条件硬盘才能工作  (硬盘是好的,也更换过)

网友:
不是还有个12V供电吗

网友:
还有软件啊。主板上有个8脚的Flash芯片,写了资料的。不向你想的那么简单,硬盘一般不通电容易烧毁接口旁边的二极管。如果主芯片周围都有供电且正常,那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修数据线这块 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SATA只有供电和差分数据线 两个条件。没有复位和时钟

网友:
原来还是南桥的问题,换了一个南桥(82801ibm)就好了。谢谢思绪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