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U盘在虚拟机里装系统出现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1-02-28):
现在做了个装系统的U盘,在虚拟机和真机都出现了这个错误,全为英文,希望高手帮助一下,谢谢指点。并附图
U盘
求助

网友:
用中文来说就是:
由于目标卷正在被另一个进程使用,因此它不能被锁定。您是否希望尝试强行卸下该卷?
(注意)该卷所有已打开的句柄将会失效

网友:
估计LZ做的U盘里有程序在后台读写目标分区
。。。

网友:
谢谢,朋友。可是除了装系统外没有运行其它程序呀。怎么做不会出这样的错误?

网友:
你刚刚对系统盘(一般是C盘)进行了操作(比如复制文件什么的)或者在系统盘的某个程序的正在运行(或某些文件处于打开状态),关闭打开的系统盘窗口,关闭正在运行的系统盘的程序,然后再ghost就可以了

网友:
hzmxp
的帖子
你如果找不到是哪个程序在读写目标分区,可以直接选择Yes看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就换个U盘系统试试,不排除你那U盘系统有后门
。。。

网友:
由于目标卷正在被另一个进程使用,因此它不能被锁定。您是否希望尝试强行卸下该卷?
这个很明显了,你的系统下面GHOST怎么行呢, 至少要到PE里面,

网友:
没见过直接在系统里面就搞的!莫非你PE里面还安装了QQ,酷狗,迅雷?!!!!

网友:
好像是。。。还真没留意到这个
。。。还以为LZ在用PE。。。

网友:
:lo楼主强大,在XP系统下ghost装系统

网友:
楼上的朋友有何不可啊,只不过不能ghost到本机C盘,我把他ghost到外接硬盘啊,在上到其他机器上去,不就可以咯

网友:
真心谢谢这么多的朋友关注此贴,只不过我还是有个疑问,为什么用U盘装系统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我们的U盘本身不行,还是U盘PE文件有问题,真是搞不懂?

网友:
看图片楼主明显在网C盘里装,而且右下角也没发现有外接的设备,我知道是可以直接在系统里装XP,但貌似不是这样的,哪个高手知道知道一下啊.....

网友:
是指导一下,不好意思打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