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35b网卡自己会禁用 没遇到过 大侠们帮忙 解决下

楼主(2011-02-28):
今天上午接到一台机子   说网卡没了    让装下驱动
本来很简单的   但是开机测试   在网上邻居属性里 没有本地连接
心想  看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吧   看设备管理器了  一看  没认到网卡
关机 重启 装驱动   还是没出来     本来估计 是网卡挂掉了  就插上网线 看看行不行 一插   在刷新下设备  网卡出来了  心想  好了
  就拔网线了   没过 1分钟  又没了  怎么回事呢  在插上   还没出来   在刷新下设备又有了 这回仔细一看  自己禁用了网卡  刷新下 不拔网线   没问题  咋弄都行
拔了 就得刷新下    没辙了   系统也重新做了 不好用
各位大侠  有谁碰到过   帮忙判断下是那的问题
是网卡挂掉了么

网友:
可能是的啊  换个网卡试试  应该会好

网友:
好像有的机型的网卡为了节能,不插网线就自己禁用了。你插上网线把驱动都装好,试下网络是否正常,在驱动设置里把节电的关了,试试看,不行的话再去BIOS里看有没有相关的设置!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不过要是还能用的话还是不要搞了,给他搞出个不亮机那就麻烦咯

网友:
直接换掉个新的芯片,不用多想!

网友:
这机子CPU和桥都很脆弱,可要当心点喽

网友:
换个网试一下,修好回一下

网友:
如果系统都从新做过了。,那应该就是网卡把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碰到过 请告诉 指教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 .外接USB网卡试试.可以的话.就用外接的安全.

网友:
网卡挂了。或南桥空焊有时候也会这样的。

网友:
我前几天修到一个一样的好像是8042的网卡,网卡换了照样,北桥管网卡的有胶的,风险比较大
直接上了USB的

网友:
我把节能关掉了    还是一样   只要插上网线  在设备管理器里就能找到
  要是不插  过1分钟不到 就自动禁用
我怀疑的是BIOS设置的问题 但是貌似里面没有这么一项设置啊
没用USB的试    现在客户就这么用呢   不把网线没问题
o(︶︿︶)o 唉     估计是网卡挂球的了

网友:
遇到过网卡不能识别的,最后做北桥OK

网友:
不是不能识别   大哥你看好了行么

网友(点评):
请问你用原装适配器了吗?

网友:
这个情况 是网卡的 一个功能  联想的笔记本 也有这样的 。。。只要不插网线 就看到不本地连接。。可能是网卡芯片的一个智能吧。

网友:
应该是节能的。

网友:
能用就用把哪天死挺了在给客户去修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边把网卡打开看下。是不是节能选项打开着呢。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吧,我见过一些富士通和hp的笔记本就这样设计的,不插网线没有网卡。

网友:
16楼是正解,这种网卡有智能监控功能,新型产品!!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台索尼的也是一样,,不插网线时,,不出现本地连接的

网友:
应该是插网线才出硬件吧!我朋友之前买了台 HPNX6400 没有插网线连硬件也找不到!一插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
郁闷。。。。。。。估计是 网卡芯片坏了// HP V3000 的 MINI 无线 有时候不认也是麻烦的问题。

网友:
顶三楼,此机应该是好像有那个节能模式一样不插网线就会那样。插上就正常

网友:
问题是 插上网线 必须在设备管理器中搜索下才能出来 要是不搜索 不会自己出来
这不像是节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