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场效应管坏了该怎么替换

楼主(2011-02-28):
本人刚学徒回来,  对主板维修略知一二了,从菜鸟到维修,这段时间,总结了一句话:焊工,经验,用心,  这几方面对搞维修最重要了,修主板,焊工最重要
言归正传, 我修一块主板,  内存供电场管坏了, 想问下,场管该怎么替换,是不是不同型号的场管也能替换,内存供电,没有上管和下管,也没有电源IC块

网友:
场管分N管和P管同型号对换就可以了,看来你基础都没学好

网友:
大小 相同,同型号代换,N沟道代N沟道,P沟道代沟道

网友:
虽然新手 但这个还是懂的.

网友:
N管和P管是不是场效应管上在都标有,N的字符

网友(点评):
既然是“刚学徒回来”真不知道你师傅是怎么教的?基础的东西都不教?只学尖端的?

网友:
N管和P管的区分,N管的场管是不是标有N的字符,P管是不是标有P的字符,是不是这样区分

网友:
像9n90 就是9A电流,npn管,900V耐压;同理,10P20 就是10A电流,pnp管,200V耐压

网友:
你找个坏板  把CPU供电的MOS管拆了换就可以了   够直白把

网友:
同型号的场管能替换.

网友:
随便找个CPU供电的上管就可以替换它了。这个方法最简便。

网友:
这个我知道呀    要是不同样的场管型号能不能替换    比原先的场管大些能换不

网友:
CPU供电的场管能替换主板上绝大多数位置的场管,这是饼哥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换的,只要N沟的用N沟的换,p沟的用p沟的换就可以的了。

网友:
能不能代换查一下代换手册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学习    N管和P管    两种

网友:
学修这个多久就出师啊,这些可是基础电子知识哦.你有时间去买本半导体的书来看,补下这方面的对你以后有好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学没多久,   我想以后靠自己   3个月吧

网友:
随便带就可以了,  主板上大部分都是N沟道的管子,
  CPU那边的要用09N03 06N03 一些大功率的管子。  cpu换下来的管子带桥供电, 内存供电都可以的

网友:
找坏板子上拆吧,注意一下型号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怪不得,你什么毕业,能学到皮毛就不错,做这行没学到两年左右会非常吃力,你会体会到的.

网友:
有的型号可以带换有的不行你可以在网上查

网友:
RGBE1888
的帖子
这个我知道,什么都是靠经验的 我相信我会慢慢成长的

网友:
AMP2055或者3055都行

网友:
管上面一般都会表示N,和P,的。仔细看看

网友:
大的用70N03,小的用80N02,差不多可以通杀~
在某个师傅那里学的一点~

网友(2015-11-11):
只要型号一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