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S41 怪问题

楼主(2011-02-28):
客户拿来这台机子,刚开始是无显示,外接花屏,所以我判断是显卡问题,加焊一下,可以了 有显示了,但是装上又无显示了。我觉得是显卡坏了,于是换了一个771的显卡,以前是770.
做上去能亮了,以为好了,可是过了一会就又不行了,无显示或者花屏,4个显存都做过了还是不行   不过把显卡周围加热就能正常点亮。用个几分钟就不行了,
不知哪位师兄遇到过这类问题,请指教一下。

网友:
可能板子变形了

网友:
7XX  不好干呀, 我成功率只有 50%     不能瞎出点子 折腾人家,我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没有变形,显卡我做了N遍了,都快绝望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修得抓狂,显卡重做了N遍了,没有思路,时好时坏,不亮时电流直接跑到1.38,没有跳变

网友:
还是看看屏的供电吧,我上次遇见一个hpv3000的夜市一样的故障,显卡做了换了还是时亮时不亮,原来是个屏的供电转换芯片性能不良导致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