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一体板高压问题(TL1451AC工作不正常)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02-28):
液晶型号:ACER AL1515
一体板板号:F1034-3
故障:按开关灯有亮,屏不亮,
简单测试:用测试高压条点亮灯管,开机显示正常,两灯管测试正常,开启电压正常,12V供电正常,可确定为一体板的高压部分故障。

进一步检测:
  高压PWM芯片为:TL1451AC,

测量VCC=12V,VREF=2.5V正常,7pin=1.9-2.0V,10pin=12V,
说明一下,TL1451是双路输出,在此电路板上只用了其中一路,也就是10pin输出,找不到原图,只有TL1451双路输出双灯的电路图,如下:

测量结果:P沟道MOS管D极有12V,S极无电压,G极12V,拆了两个三极管,10pin依然为12V,
若拆了两三极管与10pin之间的那电阻(实际电路为101),10pin还有12V电压,(10pih与12Vin之间还有一个102电阻);
若拆了10pih与12Vin之间的102电阻,10pin也有12V电压;
只有同时拆了上面两电阻,10pin的电压才恢复至1.9-2V。
10pin与MOS管之间的电阻均量过,正常。
现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一下,以前也有遇到好几次这种情况,都是改高压。
------------------------------------------------------------------------------------------------------
并非TL1451的问题,而是后级的LC震荡电路中的两个三极管的问题。换了就OK

网友:
如果是高压问题我都是单独用一个高压板点亮它供电还是用电源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只想修复它,这问题常遇到,改高压也好麻烦,

网友:
三级管坏了不啊,先量下,如果没坏,就把TL1451换掉。

网友:
改高压也就接三条线啊有什么麻烦的

网友:
支持楼主的作法,这才是液晶显示器的真正维修,不然价格越来越便宜,看以后怎么修

网友:
我个人觉得就是IC的问题了

网友:
另外看一下亮度控制是否正常,大家一起来把它给修喽

网友:
改高压有时会遇到空间不够的情况,比如现在,此款一体板就算你把高压部分的所有元器件拆光,也放不下半个高压条,
-------------------------------
补充,当TL1451AC有+12V供电时,有2.5V的Vref,说明IC一般是没问题,
          当TL1451AC无+12V供电时,Vref=0V,7pin=1.8V左右,10pin=12V.
亮度DIM不接供电一般不影响工作吧。

网友:
---------------
再补充,拆下两三极管,分别为3904,3906,、
查资料得:3904是NPN型的高频小功率管,用在正电源供电的放大电路里前级小信号放大。3906是PNP型的高频小功率管,用在负电源供电的小信号前级放大。
用万用表测量,3906的放大系数为184,3904的放大系数为206,
结论:两三极管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