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机子0192报错求助

楼主(2011-02-28):
IBM  X40机子0192报错,换过BIOS  密码芯片24RF08  安全芯片,最后还刷过BIOS,故障依旧,还怎么修啊?高手指教啊,谢谢。我等着呢。快。

网友(点评):
此为图纸版块.请发讨论版块去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52767&highlight=%252B0192 你看看这个..可刷成不带安全芯片的BIOS程序.还不行的话就BIOS与密码芯片刷一片好板上面的一套试试.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或查下外设

网友:
谢谢 硅谷南风 朋友的建议。试试再说。

网友:
这个是电池电压过低导致的哦,你换块电池试一试啊

网友:
查查马片、可能那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