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的笔记本 装WIN7不能激活

楼主(2011-02-28):
一台三星R428的笔记本买来时 不带系统    装 了WIN7怎么样都不能激活,用了(PCSKYS_Win7_激活工具)之类的激活工具都不行   求更好的激活工具

网友:
换一个系统 再激活

网友:
三星的机器我也遇到过这中情况 ,用了好多方法都不能激活.可惜具体型号我没记得.至今都没搞明白.

网友:
用win7特殊激活
oem7FB.rar试试

网友:
之前我也修过这样的 三星笔记本 情况跟你们说的一样   要用序列号 才能激活。。。装的 联想自带的OEM版  用他的序列号。。。

网友:
这可是正版的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100M的隐藏分区,有的话要把它干掉才能激活

网友:
看看有没有100M的隐藏分区,有的话要把它干掉才能激活,看你是怎么装的。

网友:
r428是不带正版系统的,所有肯定没有隐藏分区,除非自己做了一键还原差不多

网友:
看看有没有100M的隐藏分区,有的话要把它干掉
然后用激活工具激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隐藏分区,同样激活不了,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般用 win7 activation 激活~

网友:
小马激活,选择三星品牌,退出重启就行了!

网友:
装GHOST免激活的吧,激活软件都不行。
这个机子,装XP上网老出问题,必须装WIN7才正常。估计是网卡的XP驱动不咋样。
上次因为这个问题搞了一天才弄明白

网友:
如果跟机来的是win7,那最好是用安装板,OEM激活工具来激活!(用ghost版的不一定能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