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45 进水机

楼主(2011-02-28):
昨天接到一个明基R45的机子,进水了,客户拿到了售后说是主板坏了,要换主板客户说太贵就来修修看,拿到机子,后没有待机,拆开,有一个芯片很烫,好象是PS15020的一个东西,记不太清楚了,说是输出3V。5V的,找了个新的换上了,可以开机了,可是一接上电源就开机,当快要显示XP的那个滚动条时就断电了,再按开关没反应,还要拔了电源再接上才能开机,不过这个机子在BIOS下多长时间也没事,开机后用开关关了机后再接开关也不管用,必须要拔了电源再接上才行,不知道怎么修了,请高手指教,板子很干净没有氧化的地方

网友:
看现象是南桥

网友:
这个类似的问题,一直没有找到根源。 学习下

网友:
在不开机状态下 按时序修

网友:
进水多长时间了   看看在那进的 水要是 北桥  或者显卡 那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1.8V沒出來吧

网友:
今天刚修好一台和你情况 一样的,杀了SB,就好了!

网友:
南桥呀!!进水的地方是和南桥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