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3N-X不能开机,12V电在BIOS查看变成7V左右

楼主(2011-02-28):
不能正常触发,只能在强加电的时候开机能BIOS。。
在BIOS下面查看各电压都正常只有一个12V变成红色变成7V左右。。
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假负载上显示CPU。内存供电正常哦。在PCIE接口当中也能测试到12V的存在。
这机子给我弄糊涂了。

网友:
虽然不懂 还是顶下

网友:
直接强加电触发的时候用万用表量12V。。正常显示。而且PCIE那边的12V也正常。。。就不知道bios里面的12V怎么降低的。就不明白。。。。。。。。

网友:
可能IO坏了,不触发,而且监测的电压也显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