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的次级的打值 361 354 正常吗

楼主(2011-02-28):
一台LG1934S 的液晶显示器 背光不亮 打值两个高压包的次级阻值 361 354 这两个值正常吗 求帮助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相差5,是正常的

网友:
绝对OK,你可以拿个好的高压条来测试,都有误差的。但是别太大,工作时温升不要大就正常。

网友:
會不會是電源管理 ic 受保護了

网友:
正常的,问题是什么也没说吧

网友:
thelsl
的帖子
问题是背光不亮 灯管 测过好的 P6006HV 也是好的 怀疑高压包

网友:
高压变压器除开路外, 有个别用电感表也测不出来, 本人试过一个代换OK

网友:
这个数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