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主板(MS-6728)问题

楼主(2011-02-28):
V星MS-6728主板,前面板USB不认U盘。后板的认,线不会插错。怀疑是供电问题,但是插USB鼠标能认。高手指导下。

网友:
电流不够,换个前置USB模块试试

网友:
曾经听说过加个6.3V 1000uf的滤波可以解决.

网友:
你在winPE系统里试试。

网友:
量量USB的供电    再查给USB供电的电路看看是不是没有供电

网友:
具体说说咋整

网友:
winPE系统和WINXP有不同吗?

网友:
看看你的机箱前面板usb看小板上有没有贴片电感,有的话拆掉直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