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楼主(2011-02-28):
今天接了520的本子 是花屏现象 外接正常 开机出HP标的时候 背景是绿色的 字长毛 以为是屏坏了 换个屏还是那样 换内存还是那样 是集成的显卡 那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能是北桥虚了???
显卡

网友:
可以直接做北桥,应该是是945的,不行还得考虑到屏线

网友:
恩 做北桥看看·~还不行就屏线了~

网友:
外接正常,最好是先看是不是屏线引起,不要动不动就北桥

网友:
是内存槽虚焊了 我晕了 无意中发现的 解决了

网友:
内存 槽 虚汗 。。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