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无信号显示正常,插上信号全是乱条纹

楼主(2011-02-28):
三星740N无信号显示正常,插上信号全是乱条纹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  刷程序试下

网友:
对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要是没工具刷的话  就买个通用驱动板吧

网友:
確定要先用驅動板測後 才能確定是(驅動板或是屏問題)
才又(修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