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17S显示器上电瞬间灭

楼主(2011-02-28):
用普通高压条点一切正常,灯管没有问题。上电不开机时有14伏电压,开机后瞬间到16伏以上。望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在换个高压板试试吧

网友:
檢查電源板12V供電 電容是否已無(容值)或(不足)

网友:
5V正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后16V是正常的啊.看看控制5V有没

网友:
问题很明显了啊,思路就是查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