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楼主(2011-02-28):
HP CQ45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能开机的话 使用正常  不能开机的话 就是加电1秒掉电,但是我量了电压都有的,电压都有跳变  只不过万用表来不及反映。

网友:
开关正常不?不能开机的时候一秒就掉,能开的时候都正常。不像是短路保护,温控等原因引起的。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楼主修好了告诉一声

网友:
应该是有 件要坏了吧   你看看 可调电源不开机的时候在什么数字上
到什么地方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