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13N

楼主(2011-02-28):
今天碰到一台三星913N,不插信号可以显示“无信号” 但一插上信号就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把驱动芯片补焊  要是不行就换个通用驱动板吧

网友:
先用(萬用驅動板)測試一下 確定故障點
再修

网友:
拆机了么?

网友:
可能是MCU有问题.重写一下.

网友:
MCU问题多点吧

网友:
也看看是不是信号电路的事

网友:
三星通病,MCU的问题,加焊一下试试,不行就重写,再不行,就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