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通病

楼主(2011-02-28):
联想的这款机器,其设计一般还有在维修中发现有2个通病:第一个就是这机器容易出现屏暗的故障,此故障我修了7—— 8台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在屏线接口处有个19V的电容容易短路,一般把电容去掉还要更换保险才OK,另外一个就是这款机器如果我们全拆下来,那你的注意网卡板跟主板的连接线,那线多折几下就不行了,我碰到过3台,写的不好,大家指点!

网友:
谢谢   HP 的 DV 系列的  开关线也是一样 容易掉的

网友:
确实是通病,前两天见一个 sl400电容短路直接把主板烧起层了

网友:
SL400电容被击穿的确实 不少啊

网友:
屏轴跟暗屏确实比较多

网友:
是的 电容坏的遇到过一次

网友:
SL400的轴都涨价了,你说他爱坏吗

网友:
电容坏的bn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补充一个就是这机子的左侧轴容易坏,不到一个月我换了3个。

网友:
屏轴坏得真不少都是同一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还是很细心的,同时也非常感谢你!

网友:
我遇到个喝牛奶的没搞好

网友:
你说的我没遇到过一台.但是遇到轴断的有不下10台.希望下次能有楼说说的现象,就得心应手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   电容烧的都竖起来了

网友:
SL400,暗屏我经历过了,我修过两台都是那电容,还有一个通病就是左轴喜欢坏,都换不少了,

网友:
我都遇到过

网友:
路过的,收到了

网友:
sl400电容坏也遇到二台了

网友:
屏轴断我都是拿到焊不锈钢那里焊下,一样用,换新的贵呀

网友:
你说的我都修过。

网友:
电源接口也比较容易送,这都是设计的缺陷呀。希望以后越来越多,呵呵

网友:
跟SL500 一个毛病,都这个通病。

网友:
肖洪全
的帖子
淘宝上的屏轴价格不贵啊?不过OEM的轴装上去有的缧丝上不了!

网友:
我倒是没有遇到过,不过以后会注意的,学习了

网友:
屏柱和屏暗 我也遇到了好几台了

网友:
还有屏轴和风扇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前在就修了一台SL400屏暗,高压板主供电19V短路,这个的确算是通病 了

网友:
屏轴我遇到过,暗屏还没有。

网友:
左轴爱坏 暗屏啊都是通病啊,修到过好多台 了啊啊啊

网友:
那个屏轴也是蛮容易断

网友:
学习了,三个通病都遇见过

网友:
刘建
的帖子
呵呵 我也听朋友说过拿去焊就十块钱啊 呵呵 以后我也这样搞

网友(2011-04-02):
哦就是地我都修了好几台就那大一点的电容坏了拆了电容还要保险电阻接上……这机器屏轴也爱断也是通病。

网友:
我同感,确实有这些问题。

网友:
aidanping
的帖子
好东西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怎么楼主的帖子不能看

网友:
f1 键盘下面位置。。。保险。。和电容 容易坏。。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坏了以后出现什么问题啊?键盘不能用,还是别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暗屏。。高压条没有主供电。。

网友:
这个电容坏是个通病

网友:
还没遇到SL400通病!!下次遇到小心点就是了

网友:
电容和屏都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