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215wide 开机黑屏

楼主(2011-02-28):
有一个联想的。型号是215wide开机黑屏。经过测试是,高压板坏了。想修好这个板子。可测试,电压14伏已送到高压板中了。场管是好的。ic是inl837gn.谁遇到过这种液晶的通病啊!!
通病
黑屏

网友:
用高压条代换比较方便点。

网友:
最快得方式是更換(高壓條)
最後照片
管理ic 可能(短路)

网友:
同意上楼的说法,最快的方法就是换高压条,修的利润不发的话,就没必要,而且赚钱也没那么轻松,如果是自己的,修修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们维修的能修好的还是修好,不要什么都换板。

网友:
换个高压线圈看看,,可以外接灯管看看是那个不亮,还是都不亮,,,如果都不亮,那可能是IC没工作或坏了。。

网友:
看看好修吗,不行就换吧

网友:
换个高压板吧

网友:
如果没有查到明显的坏件,还是先换小高压包。

网友:
差不多就是ic坏了吧???伤心!!没有办法测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