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N A8N-DC 人为故障一例

楼主(2011-02-28):
板号:A8N-DC
此板原来的故障就是MCP67MD-A2虚焊导致的不开机,处理完桥之后,在装机后短路了!

接手的时候已经是待机0.37  ,不再触发。

1.测量各大电感,L8101 阻抗 50多。直接烧机  发现网卡已经挂掉  拆下

2 再次测量100欧  ,基本和5v电感持平 130欧左右,上电待机0.10 ,无3VO 5VO,TP51020发热。遇到这情况,我的做法是测量   下管控制级,发现不是保护!

3.开始测量最原始的两个电压 3VAO 5VAO的测试点jp8100 jp8101,发现5vao只有1.35V左右,应该是短路导致,断开jp8100,jp8101,不再短路。3vao 5ao 正常产生!  发现只要接上jp8101就出现小短 。

再次烧机  IO 8511TE坏。换上待机均正常,电压产生,触发到0.20掉电。我最喜欢华硕触发不全的机器,方法很简单 ,拉开保护动作。看下我的这篇文章。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87467-1-1.html

4.拉开保护 之后 电压顺利停在0.20 ,测量一遍电压,只有CPU电压没有起来。查其条件,一路cpu_vron开启信号未出来导致
  cpu_vron是在MCP67MV接到PM_PWROK 之后(测量无此电压), IO要发出PM_PWROK必须要得到正确的ALL_SYSTEM_PWRGD.(测量此电压1.3V)看图,此为3V大小的电压,

5,在断开所有PG信号影响之后,问题表现为U9200不良导致电压拉低。此板修复

网友:
图都看不清。。怎么图片不能放大啊

网友:
小 波 兄弟羞煞我也  ,本人出来做维修一年    还在给人端茶送水。

网友:
讲的很仔细,学习了,积累经验

网友:
看了那个 保护的  在看 你 这个  明白了 保护的意思  呵呵 谢谢了LZ

网友:
学习了,不过楼花的技术还是很不错的的呀

网友:
楼主很强,坏了这么多地方啊!!怎么弄的啊!!!不会是进水机器 吧

网友:
水平很高,对华硕研究的很透,不知道楼主修的师傅哦辛苦,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2012-06-11):
去下个图纸下 来慢慢研究,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