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机 F206 求救

楼主(2011-02-28):
传说中的神舟一次性本本。早两天接了一台F206.也在基地找到了图纸

型号神舟 F206s
CPU电压0.95V
故障:可加电,不跑马,掉电。全板无复位,无PCIRST#
过程:
SB VR PG 3.3v 正常。

pwrok 3.3也正常。

PCICLK有正常波形 电压1.6V
PLT_RST#0V 不正常;对地没有短路

PCIRST#也是0V,对地没有短路。
南桥已经植过了。各路电压南桥 3.3 1.05 1.5 等电压全有,就是不发出PCIRST#。
北桥电压也出来了。
待机0.056,触发后0.4A-0.65-0.69左右维持5到8秒掉电。
ec也发出了RSMRST#

pwrbtn也有到电压3.3V

很郁闷。。。
难道我只有的要换SB了吗?
求指教一下我漏查了那些,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掉电后可以继续触发的,排除了短路的可能。。。。
求大大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兄弟指教,请问下除了PCIRST#本地对地短路意外,还会有什么问题导致PCIRST#本拉低呢?我用可调电源点了个3.3V上去,电流0.03左右。看来不像短路,其他外围芯片会引起上电后后PCIRST#拉低吗

网友:
定一下睡觉了,希望明天早上饼哥看到

网友:
没人指教一下吗?

网友:
那么快就沉了

网友:
都不帮顶一下,明天换南桥。

网友:
估计 是   南桥  挂了。。

网友:
你时钟有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个南桥晶振一定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早就换过一个32.768了。……用示波器看到正常波形…明天换南桥再说

网友:
如果时钟也到位了,那只有换一片南桥再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关注,TB小苏那里买了个南桥。全新的希望不会买到次品。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这样了,如果进SB的PG正常时钟正常。且RST高阻抗。只能先换一片再看看了。

网友:
我新手来的,只懂这麽多。南桥两个PG和时钟都送到了,个个电压也正常。南桥又没有发出CPUPG给CPU,所以只能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