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维修一例

楼主(2011-03-01):
故障: 无复位,N多电容鼓包

维修流程: 先更换电容.故障依旧,再按供电,时钟,复位检查..经查总线供电一MOS无输出.G极无控制.先打G极阻值.无对地..眼睛瞄了下旁边有个9202..无需多想了直接更换(9202的故障率不是一般的高).更换后总线电压出来了.但仍然无复位...继续往下测..这时点到南桥供电管时板子突然断电了..看来还是供电问题..重新上电,直接测MOS管G极.发现电压高达11V多.肯定不正常的.往下看了下发现有个LM324.(心想这个电压要么是VCC供电短路电压,要么是空载电压)..先跟到LM324  OUT上,   1,7,14,8脚挨个测,, 结果是7脚的OUT2..  测4脚VCC与7脚无短路..再测5脚由LM358提供的REF基准电压正常.再测6脚的反馈控制电压.发现为0.几V.不正常.(顺手测了下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此时问题又返回到MOS上了..再测MOS   S极, 这次板子没有断电了.只是S极上电压也高达4.8V..但也正常,因为G极有11V多.管子基本全导通了.此时可以确定MOS虑焊了..为防MOS功率降低,即然都虑焊了,那就换个吧..换上MOS,开机跑码,摸MOS无发热,问题解决..

网友:
为什么我 的就那么难修。。。
请问一下这个总线供电时北桥供电吗?

网友:
与北桥是同一路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供电给CPU和北桥的总线通讯供电,也叫VLDT/HT1.2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它也属于北桥的供电,只是被分开说明了

网友:
楼主用五笔打的? 虑焊,虚焊

网友:
明白了,与北桥是同一路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是呀..看来都是同道中人..o打成n了..随便了,能看明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