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才能开机

楼主(2011-03-01):
我修到一台本本,型号SALO K50。客户第一次拿来是因为开机闪一下就灭了,拆开灯管,都烧黑了,换了灯管好了。客户拿回去,用了一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外接高压条都正常,后来我换了一条高压条,刚开始可以触发,但是不显示,强关机后,就触发不了。拆开电池放一下电,外接显示器,又能正常开机。关机后又要拔了电池再接上去又能开机。高手帮帮忙啊,客户骂死啦,说我搞坏他本本~~~~~真郁闷啊!!!

补充内容 (2011-8-15 15:14):
换了IO就可以了

网友:
昨天刚修了一台华硕的和你的一样现象,结果是待机电源芯片TPS51020不良造成的,表现为5V不放完电,再次上电开机,无待机电压

网友:
。你没有看看待机电流是多少吗。。?

网友:
要放电才开机的我也碰到不少,还有好多不放电USB不动,或者没有声音之类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放了电又正常,到现在还是没有搞明白。请高手帮帮忙,我拭目以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