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915GVE-L主板维修,好多都是这个问题

楼主(2011-03-01):
JW915GVE-L主板维修,好多都是这个问题,我修好了一块,其它的都是这个问题,应该算是通病了吧,
时钟跟BIOS问题,
有的修好了时钟,就OK,
有的修好了时钟,不跑码,在SB帧信号正常的情况下,我一般都先刷个BIOS看看,刷后OK
有的修好了时钟,不跑码,打BIOS的AD线,发现4条阻值不一致,拆下BIOS,阻值正常,换BIOS芯片后OK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又涨见识了,谢谢

网友:
JW915GVE-L还有一种故障就是C1-C3-02-07循环跑,在内存工作条件和I/O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我换了I/O不行,竟然拆了串口芯片就能正常跑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因为串口芯片影响了I/O的正常工作。

网友:
手上正好有这块主板,研究一下。

网友:
增涨经验了。谢谢

网友:
真好 又站在巨人肩膀上了

网友:
很少有看到这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