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电视奇怪故障

楼主(2011-03-01):
一台三星型号是LA40M51BS,开机半个钟后黑屏,  声音正常,用手电照屏有图像.刚到我部时故障是背光有亮,无图像,检测到是逻辑板上的升压电路坏了,换了块新的板子,装上试机正常了,给回用户两个月后又拿回来,说放了半个小时会自动黑屏,于是怀疑背光板不良,换了新的也一样,逻辑板也再次换了,背光不亮时24供电是正常的,就是每次放热了就关机,一般在15-30分钟之间,现在郁闷 中,如果是背光管老化正常应该会开机一分钟内就关机啊,如果是一根单根坏了,应该一开机就关机的,现在是要开机半个钟才黑屏,(不知道是不是要换整个背光组件.)有哪个高手修过的?

网友:
      不知道你说什么??

网友:
这种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可能是电路板24V供电有问题。

网友:
第一你可以换高压条看看,还是一样的故障,就把灯管的换了。不行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台你,开机就亮。过了10秒就黑了拿到光的地方看到一点点图形。换了高压条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线引出来一直鉴测24V正常,不过有一点,我打开盖就不会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过高压条。一对来的,都换新的了,还把保护电路短路了试也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简单的,我搞平板电视维修也好几年了,看来去弄个整个背光组件回来试试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应该不会修液晶电视。

网友:
那你就在发贴问师傅看看什么问题,搞不定,我没什么发言的。

网友:
供电有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我遇到过,是MCU热稳定不良,通往高压板的DIM信号失控造成的,因为MCU换不上,最后直接断开DIM信号线修复的,一个多月了用户没来找。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