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8GM不开机

楼主(2011-03-01):
NC68GM不触发,开机端子有电压不触发,是那问题呢

网友:
先查短路,确定无短路
再跑开机线路

网友:
一般IO坏的多

网友:
赚分   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先判断桥的好坏,看网卡是否短路,下来就是I/O了

网友(2012-05-06):
建意楼主到专业的培训机构培训一下吧,你基础太差,和你讲你也不会懂,或者拿到当地的维修店修理,自己不要乱搞,越搞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