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主电压,求分析。

楼主(2011-03-01):
PQ40不过电压。4角没电压。充电芯片1角有电压。10角没有。我想问下 27角和26角是先有还是后有。,知道这电路的给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LZ,你发两张图上啦什么都不说下

网友:
10脚ACIN该有2到3V的电压,之后2脚输出5V,11脚ACOK#将变为低电平,
之后ACOK#可能经过一个电路转换,输出ACOK_IN(高电平)到PQ40的控制极4脚。
PQ40才会导通。

看不到39页的图纸,有些地方不能确定。

网友:
PQ40的导通重点还在在与VH28,可以查下升压电路这块

网友:
充电芯片它有DCIN同时也有了ACIN后产生ACOK你看下是那个信号控制PQ40G极的
27角和26角是检测的电压没过来那来的电压。

网友:
不知楼主要问什么?应该把你问的说下

网友:
电路高手分析电路,路过学习一下,做个旁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