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主板点火不着

楼主(2011-03-01):
  接一LA3571P进水主板,上家说待机0.04,有“哒哒”异响。此机明显PWM异常致电感响,上电直奔3,5V,测得3.3V约1.1V,5V约1.8V,看起来35V都有降低,粗略一想先换了8734,故障依旧。因为忙别的事找人帮测下芯片工作条件,报PIN6 SHDN=2.7V,心想这问题不明摆着:SHDN过低导致芯片间歇工作,有响声且电压也全低就很正常了。亲自操刀看图,SHDN部份如下图:

按图中参数大致算来SHDN应该9-10V才对,一个个测,发现8734_B++都才7V多一点,以为断线,测到最后发现整机供电B+也是7V多,看来这是点火回路的事了。测下整机并无短路,于是找到主回路的控制电路如下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主回路工作的条件是:ACOFF为低,PACINACON都要为高。测得PQ48 b电压为0,看来问题在PACINACON了。
先看下ACON的产生电路:

测得PIN72V多,看起来有点不对,但大家明白它还受了PACIN影响,所以先不管它,应该是正常的,再找PACIN的产生电路:

测得PIN1电压为0,明显不对,再看PIN23.3V正常,PIN30,问题就在这了!仔细检查,发现PR10右边一个脚已经霉断了,拆了它,搞好PCB,拆一个约50K的电阻装上一切OK.
      最后一步是把进水的这一片全打上焊油,放BGA上全吹了一遍,清洗烘干,完工。
      点火电路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所以本例的维修过程并无多大技术价值,此帖为赚分帖,(论坛服务器故障害我为朋友花了200分去买个邀请码,人生最最悲哀的事发生了:码没得到,分也没了!)倒是我的最后一步,有心的朋友应该明白的,
效果不错哟。

网友:
LZ:vin输入的是什么电压,经过PR10电阻

网友:
ACON 什么叫应该正常呀 他就是正常的。算算就知道了,我晕

网友:
点火回路”原理与维修实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viewthread-tid-216570-extra-page%3d1%26filter%3drecommend%26recommend%3d1%26dateline%3d2592000.html

上面是修哥以前解释的点火回路原理。。
又出精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仁宝主板上的VIN一般的适配器经保险和电感产生的主供电,用PR10和PR14分压后,跟3.3V比较

网友:
虽然不是很明白,但很感谢您提供维修经验

网友:
直接从电源那里飞跟线到点火主回路就行了, 不好在查 快修  呵呵

网友:
都进水了哪能点着火。先烤干再说

网友:
没基础,看不懂!要继续努力啊,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楼主:那个SHDN的电压是怎么算的。。还有,B+电压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多少??B+电压 是干什么的。

网友:
进水的本本一般我一看到就头痛,

网友:
“SHDN过低导致芯片间歇工作,有响声且电压也全低就很正常了”,“测得PIN7有2V多,看起来有点不对,但大家明白它还受了PACIN影响,所以先不管它,应该是正常的,再找PACIN的产生电路” 感觉很飘逸

网友:
以为进错板块了“点火”!

网友:
又是进水的本本,晕!

网友:
问个简单的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样看出图纸上的电压为10V左右的。请指教一下,拜谢。

网友:
真的有这么牛的人物吗,也太牛了吧

网友:
点火回路,有个时间研究一下先

网友:
19减去稳压管的5V是14V  14V由47K和100K分压 你说是不是9--10V之间

网友:
楼主的最后一步是上焊油   然后蒸干   这一步说的太粗糙了   原理是什么??  抗氧化吗??

网友:
这才是理论加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