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VGA接线

楼主(2011-03-01):
   改一根显示器 接一根VGA   线
R G  B   行 场 地线都接 对咯   但 就是 切不过信号来

1 是红   2 是 禄     3是蓝      13是行    14是 场

可 就是  分不清 黄线 和白线  哪跟 是行 哪个是场   高手们怎么区分啊

还有 全接对了为什么切不过信号啊

求助高手们

网友:
R.G.B底线都接一起了么,黄色是行,白色是场。。。

网友:
行场调换一下就知道了。最好把时钟线接上

网友:
时钟线   不用也可以吧

网友:
论坛里有专门的讨论帖,是我发的,那时我也问过这个问题,楼主找下咯!

网友:
时钟线可以不接,行 场接反换一下就行,关键看看信号到底送过来没有

网友:
R  G  B  接上,GND接上。13行   14场  ,其他不用接的

网友:
关键是接对没,最好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一种非常简单适用的焊接方法:就是在 D15 两端的 5~10 脚焊接在一起做公共地,红、绿、蓝的屏蔽线绞在一起接到公共地上; 1 、 2 、 3 脚接红、绿、蓝的芯线; 13 接黄线; 14 接白线; 外层屏蔽压接到 D15插头端壳,褐线和黑线不用接,但是要剪齐,以防和其他线串接。

网友:
是自己接两头还是一头在机子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