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如何打内存地址?

楼主(2011-03-01):
  我的维修技术全部靠我自学的。现在还是感觉。技术太低了。这两天学习电源维修。看似简单的开关电源。其实里面有很大的学问。包括里面从AC220到半桥整流稳压。从主电源开关管到主变压器。经过二次稳压电电感。电容电阻三极管。输出电压。
辅助电源输出5V SB。。。真是难学呀。。
  这几天论坛服务器出了问题。想下载点图片和教程都下不来。
  内存也想学习下。现在修一代的内存还能修。就是二代内存打阻值。是打地址线阻值吧。如何测量。是测量排阻两端吗。还有颗粒短路的严重的内存条如何打阻测量出来的。本人还是很菜的。望论坛高手指点一二。
  我还想淘块修内存的二手主板。我现在的主板都不能过有问题的内存。接上用256好条带都不过的。。如何。

网友:
我看你对电源的描述简直是一塌糊涂!打阻值是排阻到GND之间的阻值!颗粒短路分数据地址线短路还有供电短路多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本身就没有专业的老师教过。全靠自己在论坛看贴子。摸索着学习的。所以说不懂的。见谅。

网友:
地址线间阻值

网友:
内存条中间的几个不是22欧姆的排阻都是地址排阻,红笔接地黑笔依次打排阻阻值,然后对比测量结果

网友:
是用数字表二极管档量不。我用电阻档没量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