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54主板C1 C3 07

楼主(2011-03-01):
接修一块V星754主板,开机测试卡显示C1 C3 07跳变,加焊了IO,测量内存电压2.5V正常,1.25V也正常,代号不变,请问各位大哥该怎么处理。
主板

网友:
先刷BIOS看看,这种情况很经常是BIOS资料出错。第二754的板内存控制器在CPU上,有时候CPU有问题也会导至这种代码。

网友:
BIOS重点刷下看。。

网友:
换块CPU试一下~~~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把内存槽先清理一下,再把周围的排阻加焊加焊。要时内存供电的电容不好也会引起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