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花屏求助

楼主(2011-03-01):
刚开始是不显   后来我定一个新的显卡是x300的  换上去之后发现花屏   还以为没换好  又从新加焊一次  还是不行   加焊了显存还是不行 外接也是花屏  加焊内存槽不行  不知道是显存还是显卡   还希望有朋友知道的给指教一下

网友:
这种一般为显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显存能不能带换的   还是要一样的

网友:
一般来说显存不太爱出问题,可能是翻新的芯片 或者显存有问题。最好先有个别的屏幕挂上把屏幕可能完全排除先

网友:
给我认为就是显卡芯片有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这种现象,怎么加焊就不行,换了个显卡芯片就OK了

网友:
我新的显卡  刚换上去的   还有就是外接也是一样的

网友:
你的屏幕 怎么花的  显存花的很有规律的

网友:
一开机就花都是 花点 方格    每次开都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但是容量必须一样

网友:
还是再换个显卡试一下,三星的机器很不稳定的!

网友:
显存爱出问题,有规律的花屏,换显存吧。

网友:
看样子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显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容量一样就可以

网友:
显存和显卡的花式有区别的,显存话横条或者竖条,而显卡就不一样了

网友:
o   哦那可能是显存坏了

网友:
怎么样花发个图上来看看,显存引起的花屏是很有规律的

网友:
你那个芯片是不是有质量问题

网友:
显卡显存不好判断的,我都是试着来的。

网友:
找个料板。把显存换了